价格不到3元!国产“双核”51单片机—LS2051,闪亮登场!

楼主(2008-07-04):
作者:许意义                            2008.6.28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款国产的“双核”51单片机—LS2051,价格不到3元!
  厂商样本上介绍其指令系统与MCS-51 兼容,内部功能、引脚功能、引脚排列以及引脚的电气特性与AT89C2051 全兼容,可直接替换AT89C2051 以及与其兼容的芯片。
  LS2051 还支持独立或关联的两道程序(类拟双核)同时运行。执行第1 道程序的性能是AT89C2051 的1.27 倍,第1 道和第2 道程序同时运行时的处理能力最高可达到AT89C2051 的2.55 倍。
  经向生产厂商申请了LS2051 样片和下载器,收到后烧录程序,上机试用,性能稳定,未发现不兼容现象。
  产品应用成功后,怀着好奇的心理,重点研究其特有的“双核”特点,两道程序同时运行?有点不可思异。在网上搜索后,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是空白,于是自己编了点应用程序,下载后测试其性能,以下是一些使用总结。
  1、好多中高挡的单片机硬件自带XXX 功能,LS2051 不带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用单片机大多都能模拟,但有些功能费时,有些功能不能分时操作,故一般单片机软件难于胜任某些功能,只能靠硬件来解决,LS2051 特有的“双核”特性,两道程序可同时运行。各管各的,互不干涉,可用其中的一道程序来模拟某些硬件功能,有些功能只有高挡单片机才有,如正交编码信号输入,16位ADC 模数转换等等。
  2、调试时用Keil C51,但厂商未提供第二道程序使用的头文件及库函数,为方便使用,我自已编了一个。当主程序为C语言时,头文件为ls4051.h,二道程序使用的库函数文件原型为astart_c.a51(未编译),可直接调用。当主程序为汇编语言时,头文件为ls4051_asm.inc。
  3、第二道处理引擎设置独立的ACC、B、DPTR、PSW、R0~R7 和SP 特殊功能寄存器(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初始化值全部为0),但第1 道所属的通用寄存器为32 个(分为4个区域),而第2 道所属的通用寄存器为8 个(只有一个区域)。堆栈级数为8 级硬件堆栈(SP初始化值为0),因此,在第2 道程序的设计中要考虑不能过多的压栈。
  4、由于LS2051 特有的第2 道处理引擎,使芯片的中断处理比AT89C2051 更加灵活和高效。若第1 道的中断使能EA 打开,而第2 道的中断使能AEA 未打开,那么,中断由第1 道处理;若第1 道和第2 道中断使能都打开,且第2 道应用程序未启动或没有第2 道应用程序,那么,两道都可以执行中断处理,这由硬件自动完成,不需用户考虑;若第1 道中断使能关闭,而第2 道中断使能打开,且第2 道应用程序未启动或没有第2 道应用程序,那么,由第2 道处理引擎执行中断处理,这由硬件自动完成,不需用户考虑。
  5、第2 道程序一旦被启动,则不能被任何事件打断。
  6、若同时使用两道程序(含中断程序使用第二道程序),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二道程序处理引擎分别设置独立的ACC、B、DPTR、PSW、R0~R7 和SP 特殊寄存器,在传递参数时,不能使用这些特殊寄存器来传递,否则结果可能为不可预知的,应使用其他的公共资源来传递,同时要考虑使用公共资源时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
  7、与第2 道处理引擎相关的跳转指令,指令及跳转地址必须全部为第一页(000H-0FFH),在C语言中,编译程序自动安排程序地址,不需用户考虑。但用汇编编写程序时,可适当调整程序前后位置,满足上述要求。
  8、P1 和P3 口在大于40KHz 的应用时,需在外部接4.7K 左右的上拉电阻。这是目前版本硬件上和AT89C2051 有点区别的地方,听厂商说,下批生产时改进。
  9、第2 道处理引擎增加的相关指令,为方便使用,特编写了宏定义和库函数,定义如下(第2 道指令全部以A开头):
在C语言中使用的宏定义和库函数
/*------------------------------------------------
与并发程序相关的子程序及宏定义
------------------------------------------------*/
sbit AEA    = 0xAE;    /* 第2 道中断总使能 */
void  astart(void);          // 启动并发程序,amain() 为并发程序(第二道程序)的入口地址
void  aend(void);            // 并发程序(第二道程序)结束
void  anmwiat(void);         // 若同步标志为0,则等待,否则清同步标志M为0,继续运行程序
void  amwiat(void);          // 若同步标志为1,则等待,否则置同步标志M为1,继续运行程序
void  aclrm(void);           // 清同步标志M为0
#define  asetbm()    A_M = 1;        // 置同步标志M为1
/*------------------------------------------------
位传送补丁程序,用于某位赋值给另一位,替代 y=x;目前版本存在的bug,听厂商说,下批生产时改进。
------------------------------------------------*/
#define  bmov(y,x)   if ( ##x == 1) {##y = 1;} else {##y = 0;}  // 位传送补丁程序 y=x;
在汇编语言中使用的宏定义和宏指令
sbit    AEA = 0AEH   ; 第2 道中断总使能
ASTART  addr8        ; 启动并发程序,addr8 为并发程序(第二道程序)的入口地址。
AJNMCM  addr8        ; 若同步标志为1,则清同步标志为0,PC=PC+1;否则PC= addr8。
AJMSM   addr8        ; 若同步标志为0,则置同步标志为1,PC=PC+1;否则PC= addr8。
ASETBM               ; 表示同步标志置1。
ACLRM              ; 表示同步标志清0。
AEND                 ; 并发程序(第二道程序)结束。
BMOV  bit_out,C      ; 宏操作指令(补丁程序,目前版本存在的bug,替代 MOV  bit_out,C 指令)
下面为一些使用第2 道处理引擎编写的实用子程序
aie_c文件夹:   两道同时执行中断处理,C语言实例
arun_c文件夹:  同时执行两道程序,C语言实例
abs文件夹:     正交编码信号输入(4线分),混合编程实例
adc文件夹:     8位ADC模数转换,混合编程实例
adc16文件夹:   高精度16位ADC模数转换,混合编程实例
exp_io文件夹:  扩展8位输入口P4,8位输出口P5,混合编程实例
key_aio文件夹: 单根I/O口扩展多个键盘,混合编程实例
key_int文件夹: 扩展8路键盘中断,混合编程实例
wdt文件夹:     看门狗,混合编程实例
pwm_a51文件夹: 8位PWM,汇编语言实例
hpwm_a51文件夹:高精度8位PWM,汇编语言实例
LS2051 的生产厂商是湖南华芯公司,其他资料可到他们网站上下载,网址:www.hochips.com
                           欢迎交流使用心得,作者的e-mail:shyl888@126.com

楼主:
大家有用过吗

大家有用过吗

介绍介绍

网友A:
没有用过.

看了一下李晓波blog,感觉不错,自主的东西,有价值.

楼主:
国家扶持

国家不是要扶持IC吗

自主知识产权的应该受到重视啊

网友B:
价格贵了点,和台系的芯片没可比性.

楼主:
晕,,,

人家也是刚刚起步

你生下来会跑吗

你用过吗  怎么断言不如台系呢

说来听听嘛

网友C:
雷声大雨点没

没见过,上次还听说深圳有做8核的呢,好象都没人用过,也不知道是咋模样

网友D:
呵呵,单片机也玩多核,肯定用起有点爽

楼主:
申请来玩玩?

申请来玩玩?

网友E:
双核概念怎么来的

不会是在12个clk里,6个处理这个另六个处理第二个?
呵呵,猜猜
这种做法好像方便不少
不过资源估摸要浪费掉一些,特别是data空间
如果没有好的统一的编译器,那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F:
标题x吧

网友G:
BS 楼主的简单弱智的广告手法

网友H:
理解LZ介绍产品的苦心

理解LZ介绍产品的苦心,但个人觉得“双核”功能对市场来说并不是一个让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卖点。

网友I:
AT2051不及AVR系列和PIC系列性价比高

更有NXP公司的LPC系列在蚕食低端51单片机应用,感觉该芯片定位有些不当.

网友J:
其实这很有用

以前我一产品需要实时双任务,但2个单片机太不合理了.

网友K:
卖点不好

技术可能是很先进,但卖点不好,看得出,这个项目的策划者对市场理解力不够。

如果是以性能为主,应该定点在高一点的性能,

如果以价格低进入市场,就无需双核。

唉,失败的商业策划

网友G:
查了一下,说是有个LT48可以替换MEGA48

但在网站上没查到。

请发资料:xinyuanpic # 163.com

网友L:
我已经申请用过了

89C2051用的HEX文件写到里面不干活,还全兼容呢。
官方网站上没找到ASM汇编器,我等不会C的低手怎么用?

网友M:
不能吧

不能吧  你是怎么烧进去的啊

查了下有蛮多代理的啊

代理有这么蠢吗

网友N:
都是学习中进步

网友O:
有兴趣,可以交流下

搞多核的人不少呀,有兴趣,欢迎交流下,呵呵

网友P:
lt48是引脚兼容还是全兼容?

查不到资料谈啥合作?

网友Q:
这款单片机可以用在哪些场合?

网友P:
lz公司到处做广告

但是要个pdf资料都不给发啊

网友M:
看来用的人不多啊

看来用的人不多

网友R:
单片机就那么点工作量,有没必要用到多核

就算是1MIPS速度的单片机,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着没活干的,有没必要整什么多核?

网友R:
这颗芯片的出处http://www.qixinic.com/index.aspx

楼主:
没有人去申请吗

没有人去申请吗

网友S:
国产CPU支持一下。

楼主:
LS2051我用过,还可以的.
速度是和AT的一样的,只不过多了一个双道程序处理的功能.它和AT在中断上面还是有些细小的差别的.
编译器用keil的.
资料还是比较全的,但不是很全.
流片是在台湾在大陆的企业做的.

下载器是和样片同时付送的.

价格是 2051: 2.80RMB
       4051: 3.20RMB

网友:
那么大点的RAM空间再复杂都复杂不到哪里去

还不如用个快点的片子好了

网友R:
有那么一些人就喜欢炒概念

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大的MCU厂家推出多核MCU
来去就国内几个不入流的厂家在吆喝着想多赚点眼球

网友T:
自主知识产权?!

网友:
我是不用 ..支持国产...

程序都有字模..没法用...MCS51现在基本都不用了..

网友U:
炒错概念了

为什么不在外设上下功夫,比如高性能的AD,USB、SPI、PWM等等。
国产单片机的确实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V:
没有用过

做产品不能只考虑有多少核,还要考虑电气性能

网友W(2008-08-04):
夸大其词

夸大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