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等

楼主(2007-04-20):
这个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要加上拉电阻?

要不要用驱动器。驱动数码管。。。。

网友A:
晕菜

数码管的电流从那儿来??让单片机提供是不可能的
另按键上最好加上拉

网友B:
要接,

S1,S2,S3,S4各接一个500 Ou上拉电阻到VCC,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p0口上加不加。。。上拉

楼主:
p0口内部没上拉电阻

网友B:
不用接,

因为接了LED,它就相当于上拉.

网友C:
根本就不能用

没有限流电阻!没有驱动三极管!
犯了非常低级的错误!
建议你看看AT89S51端口驱动能力再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