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于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4-21):
各位大虾,你们应该都对A/D编程都很熟悉了。
如果用汇编的话呢用一个:MOVX DPTR,A就可以让单片机的WRITE脚输出
一个低电平去驱动AD芯片进行AD转换了。
但是如果用KC来编的话呢?是否要自己来控制WRITE脚的电平呢?
还是用什么指令就可以象汇编一样自动驱动WRITE脚发出低电平的呢?

网友A:
应该是先定义外部器件的地址

然后执行赋值操作就可以了,你还是好好看keil c方面的书吧,不要太懒了

网友B:
同意2楼的方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