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写的一个基于ucosII的简单跑马灯例子

楼主(2008-07-04):
基于IAR编译环境,虽然简单.

但却有ucos程序的使用的几个要素.

为了练习中断和邮箱,没有使用系统timer0时间片定时.

而是使用timer1定时,中断发生后,通过邮箱把要显示的led灯的位置送给显示任务.

ucosII编程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程序符合自然思维,把原来需要并行处理的地方串行化,感觉每个任务就是干自己关心的事情,需要共享资源的地方,等待互斥信号量即可,需要同步的时候等待二值信号量即可,需要别的任务的产生的数据,等待消息队列或者邮箱数据即可.

当然,各种同步互斥关系要用好,要花一点功夫,其实也不是很难,特别对于搞单片机底层程序的人,学习起来绝对比搞纯高级语言的人理解更深入.

总之,是非常方便,非常符合自然思维的习惯,随着硬件的性能的不断加强,使用嵌入式OS绝对是个趋势.

楼主:
忘传文件了

此处不对,见11,12楼重发的文件

楼主:
此处不对,见11,12楼重发的文件

此处不对,见11,12楼重发的文件

网友A:
顶一下,得空再研究。

网友B:
先顶一下再看

网友C:
哈哈,前面发言还蛮好,到了后面,好象有些虚了

搞纯高级语言编程的人员也有他的优势,对各种结构体,指针的各种运用了如指掌,对整体应用的把握和分解比埋头做底层的想得更多.

楼主:
底层关系更为密切

说到程序,那当然高级语言编程的人想的多,

因为高级语言编程一般程序都比较大,各种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纷繁复杂,

不象底层软件,程序量一般较小,模块之间的逻辑关心不会很复杂,思维比较直线.

但是对于同步互斥关系的理解来说,搞底层软件的人理解还是容易点,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由对共享资源的访问,和任务之间配合引申而来的,与底层关系更为密切.

搞纯高级语言编程如果不牵涉到通信,还真不需要太关心同步互斥关系.

即使牵涉到通信,不要求高效率,不使用线程,也不需要太关心同步互斥关系.

网友D:
解压不了

楼主:
重发一下,Blinky for ucos-e2.part01.rar

重发一下,Blinky for ucos-e2.part01.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0135719921.rar

楼主:
重发一下,Blinky for ucos-e2.part02.rar

重发一下,Blinky for ucos-e2.part02.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0135815337.rar

楼主:
21ic的300k上传限制太讨厌了

21ic的300k上传限制太讨厌了!

网友D:
我们使用UCOS时是不是不需要管它的内核代码啊?

我们使用UCOS时是不是不需要管它的内核代码啊?只需要用UCOS提供的创建任务,等待消息队列等等这些由内核创建的函数就行了呀?

楼主:
是这样子

创建任务,等待消息队列这些机制都是由ucos保证的.

当然,具体一直到某一种芯片上,是要移植正确.

所谓创建任务就是ucos中登记任务信息,

ucos创建这个任务相关的资源,这个任务运行满足的时候,运行该任务,

任务的载体是一个函数,

该函数的特性是不会返回.

消息队列就是具有防止资源使用冲突机制的一段缓冲区.

网友E:
受教育了,LZ能来个具体的例子分析不?

近来我也在学习UCOS但是有很多东西不能理解!
例如为了实现工业控制方面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要先走行程开关来控制,然后总时间,然后又要走行程开关控制后这个动作完成,然后一般都有多个这个的动作,想问下LZ怎么来建立任务呢?是没有一个动作都建立一个任务还是,整体建立一个任务,有些东西又只要按下就输出相对应的点,无时间和行程无关,只要按住按键,这样的动作与上面所说的动作实现是用同样的方法吗?
 若有时间很想听听你的见解,谢谢了

楼主:
介绍一本好书吧

<<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
周航慈 吴光文 著

楼上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建议看看这边书,这本书只有200页,例子与理论结合,绝对是一本好书.

第三章,第四章专门讲任务划分,任务设计,要是看完以后,我觉得楼主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D:
要谢谢楼主的回答哦~

请教一下,在谈实时系统时都是在谈任务,任务调度,信号量,消息队列,邮箱管理,内存管理,以前搞单片机完全没这种概念,现在要转变思想好困难啊,楼主能不能帮我理清一下思路啊?谢谢

楼主:
所谓任务就是一段功能代码

所谓任务就是一段功能代码,
其载体是函数,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任务,没有什么高深的.

可以看成裸奔里面的一个功能模块.

简单的如:

键盘任务,led显示任务,串口接收数据处理任务,串口发送任务等等,

就是一个功能模块而已.

具体怎么划分,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D:
书也看了

但好像书把OS和单片机分开了,以前一直用51,AVR,程序都在main里跑嘛,现在多了个RTOS,以前概念完全用不上,非常郁闷

楼主:
不要被名词迷惑

首先要搞清楚任务.

任务就是功能模块,完成一定的功能,其载体是函数.

例如,一个任务A,

定义(伪码):
void taskA()
{
while(1)
{
....代码,

等待信号量;//执行到此处,停止执行,保存任务状态,跳转道ucos的任务调度模块,ucos检查本任务以及其他任务的运行条件,不满足运行条件,睡眠态,满足运行条件的任务进行排队,捡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执行

继续执行代码,

延时,//同上,启动usos调度,运行其他任务,等待延时条件满足,并且没有更高优先极任务处于就绪态,就能再次执行
}
}

除了任务自己放弃执行,从而启动ucos调度外,还有各种中断异步事件会随时启动ucos调度,从而导致当前任务暂停执行.

usos对任务的切换采取的是模拟中断的方式.(可以不必深究)

理解任务的执行过程是搞嵌入式os的基础.

网友E:
听LZ上课,谢谢LZ

网友D:
谢谢楼主

我也发表一下感想, 以前用顺序结构写程序,完全能知道硬件是如何运行的,现在用感觉OS完全不能知道硬件是如何运行的,程序与硬件完全被OS给隔断,所以我才说概念转不过来,因为习惯了硬件与程序相结合,但现在用OS写出来的东西却是完全看不到的,不踏实的感觉,呵呵

楼主:
比较

如果裸奔跑马灯,伪码如下:

void DispLed()
{
if(bDispFlag)
{
bDispFlag  = 0;
IO输出驱动LED显示;
}
}

void Interrupt()//timer中断函数
{
if(时间到)
bDispFlag = 1;
}

int main()
{
初始化;

while(1)
{
DispLed();
A();
B();
C();
}
}

DispLed()在循环里面不断检测时间是否到标志,到就驱动显示LED.

如果是OS:

void DispLed()
{
while(1)
{
等待信号量S1;//执行到此处,本任务就暂停,等信号量S1,即等定时时间到,此时系统并不闲者,而是执行A或者B或者C.
IO输出驱动LED显示;
}
}

void Interrupt()//timer中断函数
{
if(时间到)
 发送信号量S1;//推出中断时候,执行调度,也许进入中断之前正在执行A,B,或者C,如果,但是如果这个任务的优先级没有DispLed任务高,DispLed就有可能立即被执行,原来的任务暂停
}

int main()
{
初始化;

创建DispLed任务;
创建A任务;
创建B任务;
创建C任务;

}

驱动方面没什么不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是裸奔是每个功能函数依次检查执行条件,根据条件决定执行,如果执行必须执行完毕,不能暂停.

OS是每个任务停停走走而已,慢车给快车让路,快车给特快让路而已!

网友E:
顶!!!!

LZ !
  看了你说的模型我发现**奔跑里面的标志到了OS成为信号亮传递
   若一个控制系统上面有20个反馈信号(也是标志)到OS里面怎么去处理
  是不是建立一个任务专门去扫描这个20个反馈信号,
   这个20个反馈信号是用全局变量来定义还是用别的方**

网友D:
跑马灯任务间应该是并行处理的吧

但书上说任务是优先级最高的才能运行,那么优先级跟并行处理是不是矛盾了?

楼主:
建议楼上两位,找本书好好看看任务运行调度方式

建议楼上两位,找本书好好看看任务过程,任务调度方式.

把任务运行过程看到滚瓜烂熟,(攻坚一下,可能花不了一两天时间),你们的以上的问题自然就会没有了.

25楼,任务的建立一定要根据项目具体要求而定,建议好好看看

<<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
周航慈 吴光文 著.

这确实也是具体项目里面要提前规划,比较重要的.

26楼,优先级跟并行处理是不矛盾的.

高优先级任务执行到因为等待资源,等待同步或者是调用延时暂停时候,低优先级又重新获得执行机会.

嵌入式OS,一般是抢占式的,不是单纯时间片的调度轮流执行,实际上ucos是没有时间片的调度功能的,也不需要.

网友E:
谢谢了!我已经订了明天去拿

网友F:
跑马灯也需要OS吗

看来你的跑马灯做得够复杂了,不过OS至少也要在MCU资源大一点的MCU才可以跑吧,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玩我的硬件操作系统,即使1K OTP,还可以跑8个任务呢,比别人介绍的2核更牛.当然2核也不错,比如做个和主程序不相干的红外发射部分等,2核我也有呀,欢迎联系!

网友G:
请LZ再多普及一点OS的知识

谢谢

网友H:
工控秀才大叔

俺也往这个方向努力,能发个硬件操作系统给俺学习下吗?
bob.xue@163.com 谢谢啦(俺就知道论坛里面好人多 ^_^ )

网友I:
周航慈的那5本书,那绝对是太经典了,太经典了!!

网友J:
一点认识

实际上没有什么,os和前后台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其实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输入还有一个是输出。不管是什么系统只要解决这两者的关系就可以了。前后台。本质上,输入可以最终转化为两种,即时间与事件。事件就是你按了一次键盘或者鼠标或者是串口接收到数据等,时间就比较麻烦,我们在前后台情况下最难处理的就是它,而处理它是一般嵌入式产品所必须的。很大程度上OS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

楼主:
区别

打个比方,例如每天开10列火车,运送旅客从上海到北京.

前后台的做法是:

依次检查停在站台上的10列火车,哪一列满(假设的运行具备条件),发哪一列,车到北京后,在检查下一列,在发.

车出发后从上海到北京不能停,后二列车必须等前一列到达北京以后才能发车.

实时os的方法是,统计哪一列满,**价最好的那列车(优先级高),车发走后,如果另外一列满,票价更高,对不起,在路上的车先就地停下,让票价更高的车走,等到票价更高的车到达北京或者加油加水的时候,前面的车才能跑.

每列车都是停停走走.

运行方式区别是很大的.
os的高优先级任务具备运行条件总能及时得到响应.

网友K:
那本书我也看了

看得时候觉得不错,但是看完还是没有操作系统的概念,可能是做过一两个程序再看就会明白很多

网友L:
Re

machunshui还记得过年时咱讨论uCOS移植的问题么???

过了大半年了.uCOS-II内核算是很熟悉了..可就是没机会做应用..一直没在做新的项目..
郁闷呐.~

楼主:
38楼,我也是

38楼,我也是.

所以只能弄个几个不费力气的跑马灯了.

我弄了基于型号量,邮箱,消息队列的等几种调度方式的跑马灯,也算是演练一下ucos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