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疑惑,STC12C2052AD的振荡频率问题

楼主(2007-04-21):
在做232通讯时,波特率一直算不准,系统是24M的晶振,波特率为2400BPS。没有办法,只好调过头来找,最后测算出振荡频率为5.9几M,真郁闷。

楼主:
没有STC的?郁闷!

网友A:
re

好像上不了这么高频率啊!
它本来就是单周期芯片,不需要这么高的频率吧

网友B:
我也是用stc的单片机,可以实现串口通信

我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可以实现。注意定时器的溢出率和串口工作方式,你换个晶振试试看

楼主:
35I的不是说明是可以使用35M以下的,同时谢谢以上的2位了。

网友C:
你烧写的时候没有选"外部晶体"!!!!

楼主:
就是选定的外部晶体,所以才郁闷,谢谢你了

网友D:
必须冷启动设置才能生效,你做了吗?

网友E:
系统24M时设置2400波特率没什么问题,你不会设而已

算出来的波特率约为2404BPS。

楼主:
LS请看清题目,现在是系统时钟是不到6M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F:
定时器不要12分频就可以了

程序中要设定一下定时器的时钟源,上电默认是12分频的,此时晶体频率不合适误差就太大了,而不分频在任何频率的晶体下都可以较为精确的设定。当然,你也要注意编程时要选择晶体时钟源而非RC时钟源。

楼主:
现在就是你提到的问题,在烧片子的时候,我特意选择了"外部

根据现象看,像是选择了"内部振荡".可明明选择了"外部晶体",这就是疑惑的所在.

网友G:
烧录器有的选项可能是反的哦

:-)

楼主:
有可能.谢谢你们深更半夜、不辞辛苦地指教。

再次感谢chunyang和xwj

楼主:
STC的下载软件就是设定为相反的,再次感谢大家、chunyang&xwj

网友H(2012-12-25):
重温旧帖,学习学习

网友I:
刚打开下载软件,默认的是内部时钟,选择外部,下载,重新上电。6M左右是内部频率。没发现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