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译的时候总是这种错误

楼主(2007-04-22):
  各位大侠请当编译下面程序的问总是有(syatax error near ")这个错误啊?

            #include<reg52.h>

            void main(void)
            {

              #pragma ASM
               MOV A,#66H
                               MOV P0,A
                               MOV  DPTR,#1234H
                                MOVX A,@DPTR
                                #pragma END ASM

              }

网友A:
re

点上你的C 源文件,然后option,然后吧Generator Assembler file 激活了,就可以了!

楼主:
点了之后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huibianshiyong.src(2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网友B:
小问题

#pragma END ASM改成#pragma ENDASM
激活
Generator Assembler file
Assemble SRC file
在添加一个库文件C51S.LIB就没问题了

楼主:
RE

  你说的方法我也加了也添加但是还是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