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格式与数据格式区别(搞串口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7-04-23):
小弟 在作串口通信。遇到些疑惑。
外围设备串口用 600波特率 1位停止位 8位数据位
但资料里有写到 数据格式 3位起始位 7位数据位 3位符号位 1位停止位 1位回车
如果用51 通信 如何设置 !我用max232 串口已经设好了,可无法通信。数据格式到底和通信有什么关系 ···我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你理解有误

你看的资料可能是非专业人士写的,他的位的意思相当于你的字节。你试一下吧。

网友B:
同意mcuatmel的看法

从"1位回车"这句话可以看出.

楼主:
还是无法连通

我的串口已经设成 600 方式1 10位异步 1位起始 1位停止 8位数据
还能设置什么呀 !!
小弟困惑

网友C:
re

你说的资料是讲底层串口的吗,不会是串口再上一层的东西吧。相当于你要传的文件的一种格式,这跟串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同样可以用别的方式传这个文件,比如网口。

网友D:
可能是说数据报文

前面的是串口硬件的字节传输格式
后面那个可能是上层的东西了,数据报文格式
数据头、数据体、数据类型、、、、

楼主:
打印机的传输 是不是 报文格式 它是可以打印的

网友C:
那应该是打印机的控制报文吧,跟串口格式没关系

你要做的是把这些报文写道串口发送寄存器里

网友E:
一般还是从波特率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