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读写 FLASH 时看到从方式,主方式,他们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23):
请教:
在看 MCU 读写 FLASH 时看到从方式,主方式,
他们分别是什么意思?
他们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还有主器件和从器件,
他们分别又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A:
主器件负则发送控制信号(可能包括时钟及数据)

从器件负则接收.收发数据跟主从的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谢谢大哥,从方式,主方式是什么意思?

谢谢大哥:
那么
从方式,主方式,
他们分别是什么意思?
他们分别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A:
置个不晓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网友B:
RE

如果系统中只有MCU和FLASH通讯,那MCU 肯定是主方式,因为FLASH不能提供时钟。
只有在多主机系统zhog,比如两个MCU通讯,就存在一个MCU即可做主机又可作从机,也就即可在主方式,也可在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