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j 大哥,请您来帮我继续看看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7-04-23):
请教:
是不是这样:

MCU 和  flash 相连

MCU 的输出引脚 和 FLASH 的输入引脚相连
MCU 的输入引脚 和 FLASH 的输入出脚相连

是这样吗?

我的 flash 的 8 个引脚标识的不是 MOSI 和 MISO
而是 SI ,SO

见附件
那么 芯片 的 MOSI 和 SI 相连,还是 和 SO 相连啊?

谢谢!

网友A:
MOSI接SI,MISO接SO,CLK接SCK

你搞清楚每个字母的意思就明白呢

楼主:
谢谢大哥,还是不明白,有些大哥说 MOSI接SO , MISO 接 SI 啊

谢谢大哥,
还是不明白,有些大哥说 MOSI接SO , MISO 接 SI 啊?

MCU 和  flash 相连

MCU 的输出引脚 和 FLASH 的输入引脚相连
MCU 的输入引脚 和 FLASH 的输入出脚相连

是这样吗?

谢谢!

网友A:
呵呵,没错的,主机输出要接从机的输入

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有疑问时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动手试一试啊!

不要太懒哦,有问的时间早就试出来了

楼主:
谢谢,我的板还没有开啊,画好这个就去开的啊

谢谢大哥,
我的板还没有开啊,
所以没法试啊
画好这个就去开的啊

呵呵,没错的,主机输出要接从机的输入

可是您说:
MCU 的 MOSI ,接 flash 的 SI

那不 MCU  的输出 接 FLASH  的输出吗?

谢谢!

网友A:
flash 的 SI 是输出吗???

网友B:
要理解管脚名称的意义

MOSI = 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
MISO = 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flash本身应该是作为从器件

楼主:
谢谢,终于明白了

谢谢两位大哥
现在明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