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16为什么进行连续进行多次写操作会出错呢?

楼主(2007-04-23):
各位大虾,我现在可以对AT24C16进行一次随机写操作,为什么我连续进行多次随机写操作就不对了呢。只有第一次写可以写进去而且正确,但后面的都写不进去,且我每次随机写操作后面都留了一定时间来让EEPROM进行内部写操作了的。
想听听各位的高见~~~,谢谢了!

网友A:
‘留了一定时间’是多少?

估计问题就在这里。

楼主:
谢谢了

谢谢了
刚开始我留了6us左右,我觉得时间太短了,后面就大概留有三十微妙左右吧,对了,我想问一下AT24CXX系列的EEPROM大概一次内部写周期要多久呢?

网友B:
在写之前,要读他的忙/闲标志

直到他不忙为止

楼主:
AT24CXX系列有忙/闲标志吗?

谢谢LBX_00
AT24CXX系列有忙/闲标志吗?是什么设置忙/闲标志呢,在软件上设吗?

网友C:
大约40毫秒

如果等这么长时间它还忙,就就不要再等了,否则就会“死机”了

楼主:
时间需要这么长么?

不好意思,昨晚没在线上,谢谢各位的支持!
独占一江秋,你说要大约40毫秒,这样时间太长了吧,那实时性不是就变得很差了,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AT24CXX系列一个内部写周期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D:
5毫秒就行啦

楼主:
搞定了!!

恩,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谢谢了,dwq175,我试了一下,大概在7.5ms左右就可以了,确实是以前的延时太短了.

网友C:
40ms是极限,通常5-10ms,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一样

不要机械延时XXms,不可靠。规定一个极限,在该极限时间内不停检测忙,一旦不忙,立即结束延时,哪怕只有1ms;如果超时则启动故障处理机制,不要在那傻等。

网友E:
同意楼上,教科书都是死等,误人不浅

楼主:
如何检测忙信号?

谢谢各位了!
我想问一下,独占一江秋,怎么检测忙信号呢?

网友C:
关于忙闲检测,请咨询4楼

网友F:
看规格书中的“Polling”描述

楼主:
收到~

恩,好的,谢谢了,那我自己先看看~~

网友B:
eeprom里有一个状态寄存器

去查那个寄存器,就行了,具体是哪一位,我忘了,我现在用的x5645是好像是较wip,还是wp,记不清了,只是写程序的时候看,写完了,就不看了,反正程序能用了

网友:
I2C的应答位

网友C:
忙的时候呼叫它不理你,怎么读寄存器

网友E:
LS,就是一直发起始条件跟地址,知道有ACK嘛

楼主:
谢谢了

谢谢各位!
这两天比较忙,那个问题暂时搞定了就忙其他的去了,也没有详细去看使用规格书,不过20楼你说的方法是一直发起始条件跟地址,只要有ACK就表明其内部写周期结束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可以的,读其内部状态寄存器我觉得太麻烦了,也是要不停的去读它,这样操作多多了,而且我也还没有搞清楚读什么寄存器呢!

网友E:
这本来就是数据手册上的推荐方法

楼主:
谢谢了,又长见识了~~~

哦,这样啊,谢谢了,又长见识了~~~

网友B:
可以这样,

一旦ack不对,就立即结束,然后,整个写过程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