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目前市场上面ARM用量比较大的产品有那些

楼主(2008-07-06):
目前市场上面ARM用量比较大的产品有那些,让我们知道搞ARM有多大的商业价值

网友A:
手机

mp4等等

楼主:
手机和MP4大多数用的是专业芯片

手机和MP4大多数用的是专业芯片,和我们常用的,NXP,ATMEL,ST,SAMSUNG等用的ARM不是一码事

网友A:
iphone用的就是三星的arm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ARM最大的市场就是ASIC

楼主:
工控大多数用单片机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D:
问题是你觉得什么是ARM?

OMAP是不是ARM?
Intel-Xscale(PXA2xx)是不是ARM?
苹果用的S3C6400是不是ARM?
大量低端ADSL猫、路由器用的是不是ARM?
...

如果回答是,那么那个量就相当恐怖了...

楼主:
论坛里面讨论的ARM 市场上用量有多大

潭子里面讨论的比较热的就是STM32 ATMEL ARM 等,有哪位见过这几款产品在什么机器里面用到过的

网友E:
用ARM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F:
大量ARM并不是以通用MPU/MCU形式出现的

    这恰恰是ARM公司商业运作模式之所以获得重大成功的奥妙之处,比如:华为好几年前就从ARM购买了授权,但市场你不会见到一片华为出的通用ARM芯片,可在华为的产品中ARM是大量应用的。
    任何量大到一定程度的产品,如果能实现芯片级的整合,无疑对成本控制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而ARM公司的商业模式恰恰是主要针对这一领域的,事实上,大众知道ARM、接受ARM、大量应用ARM是在ARM取得芯片级嵌入市场的成功之后才开始的,机顶盒、路由器和网络交换设备是ARM首先攻陷的市场。当然,ARM在专用市场取得成功后大幅降低了专利授权费用,普遍的授权导致通用型ARM供应商的“PC化”,反过来,近年也有不少通用型ARM芯片大量进入原专用嵌入市场的例子,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也是市场追求产品差异化、个性化的必然结果,正所谓“船小好调头”。
    ARM公司只是一家小型Fabless的半导体设计商,无疑ARM核的设计是优异的,但同样优异甚至更佳的RISC处理器设计也不少,而ARM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其市场策略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如果楼主设计/参与设计的ARM应用产品是在你目前设计的销售量或想象量的基础上后面附加若干个0,那么不需你提出什么,上游供应商自会给你“更有竞争力”的方案,至于这个方案是什么,不用再多言了吧。

网友G:
哈哈~~~只要俺新设计项目肯定优先考虑ARM,再pic2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