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7-04-24):
各位朋友,我还在上学,也在自学单片机。编程已经学会了,因为没有实践机会,对于实际的单片机开发还是感觉很模糊。能不能怎样来弥补实践的不足。
keil51软件的仿真好象不能对所有的软件仿真是吗?比如有外部扩展的系统就没法仿真了,是这样吗?

网友A:
没一片实验板,你怎么学啊???

网友B:
Keil可以对外部扩展的系统仿真,看平凡的教程如何设置吧.

楼主:
就是很恼火

哎,就是啊
实验板贵吗?

网友C:
有才40多块钱的

楼主:
还需要其他什么吗?

 这么便宜啊,要和电脑配套使用吧,我没有电脑,都是在学校机房里联系编程,还必须得有电脑吧?有实验板和电脑就够了吗?还需要其他什么吗?

网友C:
主动联系个需要帮手的老师

网友A:
没电脑的话啥也不要说了.难道每天泡机房?

网友D:
省点钱去淘台最最便宜的二手电脑吧...

再差的电脑都能用Keil的

网友E: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在万用板上焊一个试验板,然后调通!中间可以请教老师,这样比用试验板好多了

网友A:
自己焊是不错,功能慢慢的加

网友F:
现在可能一两百就能买到一台配置较低的旧电脑了吧……

我一开始用的是486,硬盘340M,内存12M,9寸屏……感觉跑起来也挺快的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