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4使用问题

楼主(2007-04-24):
大家有用过isd4004的吗,它的MISO命令如何使用我想检测它的录音,放音地址
并且检测OVF 、EOM状态位我应该如何检测它们呢   STOP、RINT两条命令是相同的,如何区分它们呢。RINT这条命令又如何能检测出OVF 、EOM这两个状态位呢,请用过这种芯片的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
老潜水,还是顶一下

如果你想读ISD4004的OVF、EOM状态,那么就要给ISD的SPI发RINT 指令并加8个时钟就可以读到此状态信息,发16个时钟呢?当然除了得到状态信息外、还可以得到当前的地址信息,明确一下,STOP与RINT两条指令是不同的,STOP是停止当前的操作,RINT是读状态。

楼主:
isd4004使用

为什么STOP与RINT两条指令的格式是相同的都是0X30,加8个时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应该如何加这个时钟呢

楼主:
isd4004

 isd4004使用上MISO指令应该如何使用呢,我曾经使用过可一用就死机了不动了,使用输出指令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isd4004使用

isd4004-8它的地址究竟总共有多少呢

网友A(2012-03-11):
请教LZ,请问MISO管脚的使用问题你现在弄清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