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单片机串口被占用,无法IAP方式下载程序

楼主(2007-04-24):
我选用的是SST89E564RD单片机作为MCU,我今天写了一个串口输出的测试程序,烧入到单片机后,串口是可以正常输出了。但是我现在无法通过IAP方式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了。因为单片机串口一直被单片机内部程序占用着,上位机就检测不到了。请问怎么解决这问题?让我可以下载程序。难道说必须要用烧入器重新烧入吗?有没有通过跳线什么方法的?
谢谢!

楼主:
我一直都在按复位,还是不行

一直都在按复位。就是检测不到。没有下载测试程序之前。下载其他的程序。一般多按几次就可以检测到MCU了,可是现在复位也是找不到。很郁闷~~

网友A:
二者是无关的

只要你没有改写引导程序或设定了特殊编程条件,程序下载在复位后优先于用户程序的执行,与你的程序是否用到串口完全无关。

网友B:
窜口可能被硬件给干扰了

楼主:
多谢,小弟试试~~

楼主:
小弟试试~~

我有两块SST89E564RD
其中一个可以被串口检测到,可以IAP。
另外一块就是无法检测到(没有改写引导程序或设定了特殊编程条件,这块是新买的单片机,只是进行过很简单的两次IAP)。
4楼的仁兄说得也有道理,应该是有优先权的。我一直在使劲按复位键。还是不行呢~~。我手中没有这款单片机的烧入器。如果重新烧入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跪求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