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用于高速脉冲计数吗?

楼主(2007-04-25):
我有一个设计,用于累加测速编码器的脉冲数。测速编码器一圈1024个脉冲,一分钟3000转。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STC之类的高速,

网友B:
c8051f

可以用新华龙C8051F系列的

网友C:
随便什么单片机都可以的

频率才51.2kHz,每秒才51200个脉冲

网友D:
是a,随便怎么搞

网友E:
这个频率,51没有问题

网友F:
光测速度吗? 有没有位置确定和正反转识别?

网友G:
估计以前是用PLC地

这个咚咚对单片机来说是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