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监控一个0-24V的数字信号

楼主(2007-04-25):
hello,诸位:
    想用单片机监控一个0-24V的数字信号,单片机是+5V系统。怎么实现接口啊!
     谢谢!

网友A:
电阻分压

网友B:
分压 要看带不带AD

网友A:
0-24V的数字信号,不是0就是24

分压后不是0就是5,要什么AD?

网友C:
估计LZ有点概念不清,数字信号?二值化的话至少得说个门限

网友D:
运放比较器形式,选好门限电压,OK

网友E:
0-24v的数字电压?中间电压值为有限个?

网友B:
数字信号并不等于二值信号

楼主:
我错了!

诸位:
     我错了!
    目的是想监控一个峰值为24V的脉冲信号,我的单片机不能直接和+24V相连,如果使用光耦,能不能帮忙提供几个具体的型号。最好不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