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体积无线遥控按键方案

楼主(2007-04-25):
本人想做一款短距离的无线遥控按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要求如下

    体积尽可能小.
    功率小,使用电池供电。
        发射距离在不用太远,在普通汽车内能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A:
PT2262/2272

楼主:
我也考虑过使用这个

不过我想更简单的方案,系统可以不区分地址码,可不编码,只要无线按键端给一个信号,接收端能接收到即可.

网友B:
不编码怎么区分是被授权设备还是外界的干扰或设备

楼主:
如用振荡电路,产生一定频率的方波作为信号,

这样行吗?

网友C:
考虑下用无线小模块啊!

楼主:
什么样的无线小模块

yxbo159能说说什么样的无线小模块

网友D:
自己设计好了

根据你的需求,自己用MCU做发射和接受的解码,你的功耗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C:
现在有好多卖的,你的只要单发单收得就可以了,这种不贵

现在有好多卖的,你的只要单发单收得就可以了,这种不贵,大概10几块,体积也很小的。你可以网上搜下看看

楼主:
哪里有小体积无线模块卖?

楼主:
我现在想参考无线门铃电路,哪位有无线门铃电路?

网友E:
用红外遥控模块可以吗?

我们有
可以用任何红外遥控器控制
http://www.yofeng.com/IrCtr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