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运放输出200K方波信号,波形上的振荡来自哪里?

楼主(2008-07-08):
运放用OPA552,输入为200K的脉冲信号(正脉冲10v,负脉冲-10v),信号很干净,没有振荡。

经过运放后,波形如图所示:不知道图中的振荡来自哪里。

然后,把信号频率降低为1K。输出信号正常。但如果这时把反馈回路上的电容去掉,输出的波形就是脉冲信号和100kHz一个正弦波信号的叠加,正弦波信号始终存在。用OP27运放试验,波形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关注呢。

。。。。。。。。。。。。

DATASHEET上要求这个运放的增益大于5,图上的增益为1。

后来,搜索到一个老帖子:

楼主:
把原帖复制以下。谢谢各位大虾的精彩帖子,虽然俺还不太

作者: maychang 于 2006-5-18 8:42:00 发布:
--------------------------------------------------------------------------------
版主看来也是属夜猫子的
既然版主找问题,咱们就找回答

Unity Gain Stable 是单位增益(接成跟随器)稳定。
>5 Gain Stable 当然就是增益大于5稳定。
可见单位增益稳定是比较高的要求,不是所有运放都可以做到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单位增益时负反馈量最大,而负反馈量越大越不容易稳定。这是设计负反馈放大器时的一个难点。

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赤铸 于 2006-5-19 0:24:00 发布:
--------------------------------------------------------------------------------
稳定性取决于回路增益和回路相移
可以有这样的定性认识:负反馈系统回路增益(反馈深度) D 越小越容易稳定。
而回路增益 D = AOL/G,其中 AOL 是运放开环增益,G 是闭环增益。
所以 AOL 一定时,G 越大,D 越小,越容易稳定,反之,G 越小,D越大,越难稳定。

而单位增益 (unity gain) 是最低的,也就是最不容易稳定的,如果“连单位增益都稳定了”,其它情况更不在话下。

但不能为了稳定性而一味降低 D。因为 D 决定着闭环精度(或带宽),精度(或带宽)与稳定性对 D 的要求是矛盾的。
所以如果一个宽带高精度运放还能做到“unity gain stable”,就好比一个又帅又有钱的爷们,还感情专一,稀罕物啊。所以“unity gain stable”才成为一个重要的“卖点”。

如果不理解上面的“定性认识”,往下看:

对于负反馈回路,随着频率 f 升高,回路相移 φ 的绝对值在增加,回路增益 A 也在减小。其中前者是危害稳定性的,因为随着 |φ| 增加,负反馈会逐渐向正反馈“和平演变”。而后者是有利于稳定性的,因为如果闭环增益小于 1,即使是正反馈也不会发生自激(此即闭环自激振荡的“幅值条件”)。就看两个趋势谁占主导。所以如果当 |φ| 增加到 π 时,即负反馈彻底“变质”为正反馈时,A 已经抢先减小到 1 (或 0dB) 以下,系统就是稳定的。

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iC921 于 2006-5-19 0:57:00 发布:
--------------------------------------------------------------------------------
非常感谢!
我就觉得在“摘要”性质的描述中出现的术语不同一般,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因此特意问一下。没想到这么多学问,要绕好几圈才明白!

赤铸后面量变到质变的解释很棒,佩服得五体投地!!

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wbg9701 于 2006-5-29 11:31:00 发布:
--------------------------------------------------------------------------------
D
多谢兄台

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xabai 于 2006-6-7 23:13:00 发布:
--------------------------------------------------------------------------------
好贴,可惜刚看到
你的“稳定性取决于回路增益和回路相移”的观点正好可以帮助我学习稳压器原理。多谢了。

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maychang 于 2006-6-7 23:36:00 发布:
--------------------------------------------------------------------------------
说得很好
对于负反馈回路,随着频率 f 升高,回路相移 φ 的绝对值在增加,回路增益 A 也在减小。其中前者是危害稳定性的,因为随着 |φ| 增加,负反馈会逐渐向正反馈“和平演变”。而后者是有利于稳定性的,因为如果闭环增益小于 1,即使是正反馈也不会发生自激(此即闭环自激振荡的“幅值条件”)。就看两个趋势谁占主导。所以如果当 |φ| 增加到 π 时,即负反馈彻底“变质”为正反馈时,A 已经抢先减小到 1 (或 0dB) 以下,系统就是稳定的。

这段对所有反馈放大器都适用,并不只限于运放,所以对稳压电源也适用。

7楼: >>参与讨论
作者: dengbb 于 2006-6-8 10:03:00 发布:
--------------------------------------------------------------------------------
不错
好贴!

8楼: >>参与讨论
作者: 尤新亮 于 2006-6-12 16:51:00 发布:
--------------------------------------------------------------------------------
找点问题:Unity Gain Stable意味着什么?
“Unity Gain stable”是商业性随意的摘录,原文是“Unity-Gain stable for capacitive loads up to 200pF.”可译为“在接成电压跟随器条件下,
即便输出电容性负载高达200pF,仍有很好的脉冲响应特性。”这是“MAX”描述OP驱动容性负载能力的独特说法,“Unity-Gain stable”只是表述一种
试验条件,并没有“强调”比较级的意思,也与反馈深度等概念没有多少关系。
实际上,所有OP都能在负反馈意义上稳定工作在“电压跟随器”状态,或者说“单位增益都是稳定的”。可见,这种“摘要”不能成为性能描述的强调。

9楼: >>参与讨论
作者: hpy013 于 2006-6-12 18:04:00 发布:
--------------------------------------------------------------------------------
太深奥了
看了几遍,感觉还是有点模糊,回头得仔细琢磨琢磨~~~

10楼: >>参与讨论
作者: maychang 于 2006-6-12 19:15:00 发布:
--------------------------------------------------------------------------------
回尤新亮
“实际上,所有OP都能在负反馈意义上稳定工作在“电压跟随器”状态”
=============================
不能工作在跟随器状态的运放多得很,查查手册就知道。例如OP-37。

1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huang2k 于 2006-6-12 20:21:00 发布:
--------------------------------------------------------------------------------
赞啊!
说得真好,我对模电一直不感冒,感谢大牛的指点阿

1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lag3631 于 2006-6-13 13:16:00 发布:
--------------------------------------------------------------------------------
前几次看不是太明白,现在看有点头绪了
这应该就是为什么负反馈要加补偿的原因吧

1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sheepyang 于 2006-6-13 14:56:00 发布:
--------------------------------------------------------------------------------
还真不知道
OP37不能在跟随方式下使用。

1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niuxuhui 于 2006-6-13 15:12:00 发布:
--------------------------------------------------------------------------------
学习了!
学习了!

1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尤新亮 于 2006-6-13 17:26:00 发布:
--------------------------------------------------------------------------------
Unity-Gain VS >5 Gain
1.OP37不见得不可以工作在跟随器下,只是不能驱动那么大的容性负载。
2.无论是“Unity Gain Stable”,还是“>5 Gain Stable”的描述,都不是用来比较评价OP性能优劣的。举例:LM324能与OP37相比吗。
3.就目前来讲,一般开环增益120dB以上的OP都不推荐做跟随器使用。

1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mohanwei 于 2006-6-13 21:05:00 发布:
--------------------------------------------------------------------------------
对,容性负载是很重要的一点^_^

网友A:
这句说的好

稳定性取决于回路增益和回路相移

网友B:
说出了反馈放大器的精髓

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取决于回路增益和回路相移

还与频率有关,高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