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8-07-08):
 小弟公司的产品中,485电路与一般常用的电路不同 请见图
DE与/RE管脚连接三极管9013的集电极 单片机TXD接基极 485芯片管脚DI接地
RO管脚接单片机RXD 小弟不明白的是 单片机高电平是如何通过485芯片
发送出去的 DI一直是接地啊

网友A:
re

看不懂~

网友B:
唉,又是这种电路,真的好吗?

网友B:
TXD控制输出

网友C:
发0不发1,1靠外部偏置

这个电路真垃圾,省钱省得太过分了...

网友D:
省钱没有过分的

楼主:
感谢有大侠解答,单位无法上网,小弟只能回家看帖。
首先,这个电路已经用了2年多了一直没有问题,有人认为不好,请问是哪里不妥。
还有 我知道是TXD控制输出,TXD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 DE和/RE引脚=0,接收
有效 TXD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 DE和/RE引脚=1 发送有效,0可以发出去 1是如何发出去的? 如何靠外部偏置发1?
希望有大侠可详细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B:
TXD=1时芯片处于接收状态

A和B浮空,靠外部偏置建立A>B

网友E:
看见这种电路无语了

中国的工程师都这样的话,设计的产品当然买不上好价钱,少数终端没问题,终端多了就有事

网友F:
小吴???

这种问题在公司问我就行了?
何必到这里让那些妄自尊大的非“中国的工程师”无语?
你可别告诉他们这个电路可以带上百个负载!否则他们真是无语了!
记住了,可以用1个元件完成的功能不要用2个!

网友G:
难道只有这种连接方式485才能带上百个负载?晕!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如何发1 我看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B:
我看这样设计一不省钱,二不多带负载

唯一的好处是软件设计可以不考虑收/发控制, 和没有485收发器时一样写代码就行了.
当然, 软件设计简化了也是省钱.也许比硬件上省得还多.

网友H:
这样总线还更安全, 但速度低一些

网友I:
这跟带载有什么关系啊??

带载跟485芯片输入阻抗有关啊,信号就485 A,B两根线,跟这个电路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J:
节约单片了单片机的一个接口

    节约单片了单片机的一个接口
直接利用TXD的高低电平变化控制PCRXD电平的高低变化,达到传输数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