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08-07-08):
   晶振是12M的,MCU用的是ADuC831,p0接了RTL8019的SD7~0,p2的4~0接了RTL的SA4~0,p2的7接了SA8,p3的5接了RTL8019的reset。跑如下代码的时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void InitCom(unsigned char BaudRate);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 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 开始计数
    TH1 = 0xE6;
    TL1 = 0xE6;
    TI = 1;
    while(1)
    {
         printf("Hellow World! ");
      }
      return;
}

在设置里数据存储区类型选small的时候,pc可以从串口看到打印的HelloWorld!
但选择large的时候,串口里什么都没有呀!!!!

网友A:
挂外存了吗?

large模式,变量会指到外部的,如果没有外存就子虚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