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我的keil在编译的第一步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郁闷啊
请大侠们指点我这个菜鸟一下!

网友A:
你可能不是安装版的,是。。。

拷贝过来用来的,可以改tools.ini,不过最好重装一下

楼主:
谢谢,还有一些问题

怎么改tools.ini啊
在哪个对话框改啊?

网友B:
在KEIL根目录下如F:/keil

直接用记事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