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码表实现乘法?

楼主(2007-04-25):
对于固定的乘法等式怎样用查询码表的方法来实现呢?思路是怎样的?请大侠指教了!

网友A:
怎么个固定法?

楼主:
怎么个固定法?

比如说单字节的十六进制数实现乘0.625;即R0*0.625送回R0!请指教

网友A:
结果是不是要为浮点数,若是?精度?1,2,还是3位小数

网友B:
16位乘法(积为32位)+32位除法(记录余数的)

r0*625,结果在除以1000就行了,实际上,我说的这两个子程序已经超出要求了,模拟竖式就可以轻松的编出这两个程序

楼主:
RE:lixun00

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麻烦lixun00 讲解一下用查表法实现的思路,多谢了!

网友C:
参照小学一年级小九九表

具体实现例:2x3=6
db 2,3,6,,,,,

网友A:
如果空间受限,一种方法对单字节被乘数对8取模...

分类.如下:
mod(8)==0:  修正值为r(0)
mod(8)==1:  修正值为r(1)
.....
mod(8)==7:  修正值为r(7)
于是a*.0.625 = a>>1+int(r)

网友D:
按照单字节的存储,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RE:lixun00 & conwh

多谢两位的指教!对于 lixun00 介绍的方法虽然一下子还看不透切,正在努力学习中!

楼主:
再谢!

问题已基本弄清!多谢两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