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便宜的单片机要多少钱?什么型号?

楼主(2007-04-25):
要8位的贴片单片机

网友A:
是脑筋急转弯么??

是脑筋急转弯么??

最便宜的单片机是坏单片机,8位的贴片的..

楼主:
补充,内部晶振,有一个定时中断,内部E2,容量不考虑

网友B:
好像周立功那儿有1元钱一片的

网友C:
便宜芯片

mask的便宜,2,3角的芯片都有,特别是四位机,多的是

网友D:
不会吧: 好像周立功那儿有1元钱一片的

网友E:
re

合泰
1,2元
不过仿真机要好几千

楼主:
谢谢各位了,单片机现在是越用越便宜了,呵呵

网友F:
六楼

mask的便宜,2,3角的芯片都有,特别是四位机,多的是??!!!
真的??????????????/

网友G:
我也想找5毛以下的单片机

   能实现简单的I/O控制即可.不知谁有没有具体型号建议?

网友H(2013-09-29):
我也是道听途说,浙江那边做小家电的,用的松翰,义隆的OTP单片机,恩好像还有海尔,不到一块。我去看了几家,顿时对FLASH单片机在这个市场心灰意冷

网友I:
我知道4毛的都有

网友J(2016-08-26):
0.3多得是14脚sop

网友K:
很多都很便宜了,得看你的应用,需要什么资源。

网友L:
找大陆、台湾产的。要是一块出头,那就比较多了,比如STM8S系统中的部分产品

网友M:
只有更便宜没有最便宜

网友N:
国产中颖单片机。芯片便宜,调试器也便宜,51核 新手容易上手。其他的根据自己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