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空请帮忙

楼主(2007-04-25):
我现在用的74HC245应该怎样检测它坏了没?用我自己的方法,通电后,本该与单片机接通的脚也通了,但在A--->B的时候,却发现没有全通:就是A6,A7,A8到B6,B7,B8没通?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注意方向控制,测试时若输入等于输出就ok了

楼主:
我方向已经确定了/

我测试的时候是在系统上测试的可以吗?
具体测试是用万用表来测它们对应的脚通了没?对不?

网友A:
晕...策输入电压表示的二进制值是否等于输出电压表示的二

楼主:
谢谢

按照你的方法,测了一下,
不相等呀!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