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经过光藕后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04-25):
要驱动一个5v的继电器,将控制板过来的信号(INPUT40),用一个光藕隔开,然后在接到继电器上,如下图所示.现在发现通电后,光藕可以工作,led灯可以正常点亮,但是接上继电器(R10,R11,R12,R13)之后led灯就不亮了,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发现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只有0.5v,但是没有接继电器之前R6,R7,R8,R9的电压有4.1v,看来是继电器电阻太小,电压被拉低了,求教怎么改动电路,达到驱动继电器的效果。现在板子已经做好了,只能改电阻,求教,多谢。

网友A:
建议在设计中尽量不使用TLP/PS/PC打头的日产光耦

TLP521可直接使用K1010替代
楼主可考虑输出更大电流的光耦,如KP4010等
如需要样品,请按签名联系

网友B:
不管怎么改电阻都没用,这个光耦无法驱动继电器

除非你的继电器驱动电流在10ma以下。
在光耦输出加驱动三极管,光耦LED电阻减小。

网友C:
用12V的电源,用12V的继电器

网友D:
加驱动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D:
highway老大,你的群怎么加不进去?

楼主:
光藕输出后再加三极管吗?

改光藕估计是不行的,(对不起学校里只买得到这一种光藕)我才想起来那个继电器线圈额定功率360mW,需要70ma的电流才能驱动,那我在输出加了三极管改成了下面这个样子可以吗?感觉和光藕直接驱动的没区别,呵呵

网友E:
用达林顿输出的光隔就可以了,如TIL113或KP4010之类的

楼主:
R11,R12,R13上面的网络标号写错了

应该是X0.25,X0.26,X0.27
太急了,发错了,汗!

楼主:
用TIL113可以不改电路吗?

阿弥佗佛,有带驱动的光藕啊。呵呵

楼主:
TTL113不行啊,引脚不一样啊

网友F:
hust的同学?

光耦这样直接驱动继电器是不行的。
加了三极管当然不一样。除非你能找到70ma的光耦。

楼主:
加了三极管也不行

照图上做了一下实验,还是不行,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只有2.7v还是不能驱动,只是比光藕直接驱动好一点了。能解释一下吗?我是hust的,鄙视我学艺不精么?呵呵

网友G:
继电器接+5V,另一端进三极管的C

你这么接,继电器在三极管E上形成负反馈,CE电流很小的

网友G:
另外拜托标号不要用什么小数点这类的东西,真的很难看清

三极管E直接接地,如果继电器是5V的,直接联接C,如果小于5V,串联一个电阻连接到C,总之E极接地。

网友H:
唉,错误太多了...

网友I:
建议不要直接驱动+片2003或2803多好啊

建议不要直接驱动+片2003或2803多好啊

网友J:
跟我一样不会用三极管

这样子都能驱动就没有人会认真学模拟了

网友F:
回13楼。当然没有那个意思:)

继电器应该放在c和电源之间。

楼主:
我打算换个大驱动电流的光藕

嘿嘿,改板子是下下策,kp4010才是王道,恩那

网友K(2014-12-14):
光耦用1K的上拉,单片机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