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测距程序

楼主(2007-04-25):
各位大虾,我们正做一个智能小车,用凌阳的61板做主控芯片,我们想用超声波测距(是凌阳的超声波模块),探障,拜求各位赐教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用超声波探障,测距的程序,谢谢各位了,我在这里急侯各位的佳音

网友A:
请凌阳的模块是什么样的?

DATASHEET在哪?

网友B:
如果想要现成的没有,想了解一些编程的思路

超声原理到是可以给一点点

网友C:
硬件

介意共享一下你的硬件设计吗?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D:
几十厘米之内超声波是盲区,

网友E(2008-11-22):
请教

我也想要一个设计原理,请大虾指教!
Email:
zbpeng2008@yahoo.cn

网友F(2009-05-16):
多远

最多可测多远

网友G(2009-08-24):
这就要看你选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了  如果你做近距离测距建议用400st ,发射放大部分用反相放大即可,接收部分用cx10206a。

网友H:
原来不是你自己有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