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基础问题,不知是否每个人都能回答清楚?(待

楼主(2008-07-09):
一个单片机的基础问题,不知是否每个人都能回答清楚:
在单片机系统中,会用到RAM,ROM,EPROM,EEPROM,FLASH等等存储器组织。
有的在片内,有的在片外,
那么,这些存储器分别有哪些功能呢?

网友A:
写起来有点长……你弄明白了每种存储的特性之后,用途自

网友B:
这只能说明你还没有入门

网友C:
同意LS,建议LZ先去看书...

网友D:
聪明

耍小聪明。

网友E:
LZ的出发点有点类似孔乙己所研究的课题——

茴香的‘茴’字有3种写法

这一问题感觉不单单是做单片机才需要理解透彻,只要是涉及到电子学的都应该懂得这些东西之间的区别。

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F:
嘿嘿,挨砖了吧

楼主:
看了书,查了资料,整理了一下:)

  单片机(51系列,其他的不了解)的存储器可分为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两大类。它们有各自的寻址系统和控制信号,物理结构也不同。程序存储器为只读存储器(ROM),数据存储器为随机存储器(RAM)。
  程序存储器用来存放程序和始终要保留的常数;数据存储器通常用来存放程序运行中所需要的常数和变量。
  从物理地址空间看,51系列单片机有4哥存储器地址空间,片内程序存储器(0000H-0FFFH)、片外程序存储器(1000H-FFFFH)、片内数据存储器(00H-FFH,其中80H-FFH为SFR,不能用于存放数据)、片外数据存储器(0000H-FFFFH)。

  再说一下Flash Memory,它是一种长寿命的非易失性(在断电情况下仍能保持所存储的数据信息)的存储器,数据删除不是以单个的字节为单位而是以固定的区块为单位,区块大小一般为256KB到20MB。Flash是电子可擦除只读存储器(EEPROM)的变种,EEPROM与Flash不同的是,它能在字节水平上进行删除和重写而不是整个芯片擦写,这样Flash就比EEPROM的更新速度快。
  由于其断电时仍能保存数据,Flash通常被用来保存设置信息。但是,flash不像RAM一样以字节为单位改写数据,因此不能取代RAM。

参考资料《单片机C语言入门》人民邮电出版社,及网上搜索(百度)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就是关于存储器的片外扩展的,通常片外扩展用到那些片子?

楼主:
被识破了,哈哈

本来是想偷偷懒,假装以BBS的方式提个问题,让大家各抒己见,我等吃现成的。没想到被识破了。嘿嘿

其实我这样提问既有发问,又想让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我原本觉得这是比较细节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比如我。

楼主:
不太理解大漠孤烟的比喻,嘿嘿

但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我觉得做单片机或者做电子(这二者原本就是不可分的)都应该深入细致具体的掌握。
我觉得我有点太浮了,掌握一点点就沾沾自喜,就手舞足蹈,岂不知前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哦……

网友G:
汗,,,,管他什么存储器,先用再说,用过自然知道特性了

楼主:
不知道特性怎么用啊?

网友H:
LZ有问题问就是了

还搞这种形势干什么,无聊

网友G:
lz,你完全了解饭和粥的特性?先了解彻底了再吃?饿着?

吃过了自然就懂了.  不吃,空想永远不会懂.

楼主:
改改名吧

楼主:
改名之后,关注度明显下降,来看的人少了。哈哈

楼主:
再改回来吧,炒作中,哈哈

网友I:
建议楼主从王安的磁泡存储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