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KB FLASH的51MCU有几家有?

楼主(2008-07-09):
只知道SyncMOS有一个SM59128,但发现它的资料介绍得非常简单,就说了分2个BANK,没有说程序运行时怎么选BANK!
另外,只分2个BANK,BANK切换需要一个公共部分(COMMON BANK),就是要做这个COMMON BANK,就要在两个BANK中在相同地址段都要烧一个相同的代码,这不是一个浪费吗?真不知道SyncMOS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ST的uPSD,Flash达到288KB,RAM达到32KB

网友B:
是否换个思路, 放弃51

如果项目允许的话, 其它类型的MCU满足这种需求的很好找,比51用起来还方便

楼主:
我说的是51 MCU

我说的是MCS-51核的。
AVR的MEGA128也是128KB的,贵得没人敢用。

楼主:
关键是价钱

对项目来说没有型号的限制,哪种型号都可以,只有成本限制......
只是到目前为止,能到64KB以上FLASH,又便宜的只发现51可以做得到。

网友C:
使用切页方式,公共代码是必须的

楼主:
C8051F12x看起来不错

看了C8051F12x的资料,资源确实不错,FLASH的banking是合理的。
SM59128的banking显然不合理(不知道是不是资料说的是错的)。
C8051F120资源是有优势了,不知价格有没有优势,价格多少?

网友D:
嘿嘿

51分三大类吧,1传统的通用型51,2扩展了资源的通用51(扩展片上RAM/ROM/AD/DA/PWM),3专用的51(主要用在遥控器上的多)
目前看来,1和3都很便宜,2比较贵啊!
如果确实需要用比较多的资源,建议还是换ARM吧?可能比第二类的51还便宜呢!

网友B:
不知LZ理想的价位是多少?

说来听听行吗?

楼主:
希望$1.2以下

其他的资源没有什么要求,只需要FLASH ROM大些,片上RAM也大些。

网友E:
uPSD好是好,就是价格受不了

假使告别昂贵,走向实惠,还是蛮受大众欢迎的,其PSD加密电路硬件的特性是ARM无法比拟的.

网友A:
同意古道热肠

现在ARM的产品,性价比已经高出了uPSD;因为价格问题,我们一般不会主动向客户介绍uPSD,除非有特殊需要的应用。

网友F:
128K的不多,64K的到不少

SST,华邦,STC只有64K的,价格还行,C8051太贵了!

网友G:
要是不限定FLASH,选个电子词典的IC,64M BYTE都大把

这种IC大把,一般都是6502的内核.看看MSQUARETECH,SUNPLUS,西创,KB等好多.
既便宜又好用.

网友H:
mc9s08qe128?

不过不是51核的。看看NEC、瑞萨?

网友I:
ram

楼主你要FLASH大一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RAM也要求大的话,这个价格应该是不行的。MCU的成本中RAM应该占到了不小的比例

楼主:
我现在用的62KB,才$0.9

我现在用的带62KB Flash,才$0.9,RAM多得吓你一跳!

所以128KB Flash, RAM在4KB以上的,$1.2绝对可以做得到!

网友J:
LS,给俺个资料看看

xwjfile@21cn.com

网友K(2008-08-17):
aolin,为什么是美金价?国内没有卖吗?

楼主:
国外的

国内没有卖吧,这个是韩国的,当然是以美金结算,这是代理商给我们的特价,几乎是没钱赚的啦,这样的资源,想想都知道了。代理商图的是我们大部分的IC都在他那里采购。所以外面几乎是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

网友L:
re

那个18楼的CHIP,一看就是含国的

网友M:
Myson的就比较便宜

128K的MTV412在$1.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