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利用单片机实现UART与SPI转换的资料?

楼主(2008-07-09):
一个新项目需要用到这个功能,希望有资料的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要什么资料?

协议转换而已,软件可以实现啊

楼主:
有没有代码呀?

赶进度,请问一下有没有源码?谢谢

网友B:
我够晕,lz连什么弹片机都没有说就直接要代码

难道51和pic是一样的?

楼主:
最好是51吧

AVR和PIC的也不介意。
不过,如果有VHDL逻辑代码更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B:
最简单的情况:

假设你的单片机有硬件uart和spi模块.仅仅作一个演示,不考虑速度等任何问题.
 把他们的速度设置正确,使能他们的接受中断, 在uart中使用spi方式发送接受到的字节,在spi接受中断里用uart方式发送接受到的字节. 那不就转换了.
再向下思考,lz自己去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