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需要监测电源,要求隔离,片内AD。V/F,线性光耦哪种方

楼主(2008-07-10):
系统的供电电源是10V到80V左右的直流电源,要监测电源电压,同时还要隔离,目前有两种方案可选。V/F转换或者线性光耦。
请问大家,谁知道哪种方式好些?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网友A:
。。。。

VF需要校准、高精度的芯片也比较贵。线型光耦主要是价格贵,精度不是很高。不过这里是测量直流、速度要求不高,所以都能用。如果是我,就在原边放一个带AD的8脚AVR单片机,采集、处理全部搞定,然后编码通过光耦发到副边给主单片机,呵呵。

楼主:
谢谢zhiwei!

这个系统是用C8051F020,用它片内的一个12位AD。
VF需要校准,线性光耦精度不高。
我也是因为这不知道如何取舍啊。

楼主:
还是没办法决定

VF校准,是完全通过软件校准吗?
线性光耦精度不高,到底不高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B:
好象有现成的隔离采样传感器的吧!

楼主:
决定了,用线性光耦

原因是VF转换没有这么大范围,线性不好,温度特性不好。
下面附一张图,供大家和我自己参考
参考资料源自一篇论文《线性光耦在电流采样中的应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线性光耦,是双光耦做的

楼主:
!!!!!!!!!!!!!?

型号是HCNR200,价钱是8元左右
线性光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D:
ADI,凌特都有直接的IC

输入高达100多V,可以直接监测电流和电压

楼主:
hq_y

我在网上搜的资料,上面说这个是线性光偶,价钱不贵。可有人说线性光耦很贵的,所以我也搞不清这个到底是不是线性光耦。
请你再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E:
方案和要监测的电源电压的精度有关,精度是多少?

楼主:
精度要求的值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反正线性光偶足够了

已经定下来用线性光耦了
现在要解决分压或者降压的问题,以供基准电压是2.4V的C8051F020片内AD使用

网友F:
货真价实的线性光耦!

看来楼主是有钱人,8块多嫌便宜!!!
7楼的不知道不要误导别人。
HCNR200广泛用在电压变送器里面,不信可以自己买个变送器拆开看看。
只要按照其PDF文档设计,多半不会有什么障碍。

网友A:
的确是线型光耦

两个发光管和一个光电管在一个封装里面呵呵。不要看成两个光耦的了。
线型光耦我以前用过SLC800 14块,所以印象中感觉贵。线型光耦在高精度情况下确实不理想,因为线性度、等参数都不是特别高。不过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G:
。。。。。

能否请楼主提一下,要精确到多少呢?

5%?1%?0.5%?还是0.2%?甚至0.1%?

网友H:
2楼的抄的我们公司的板子?

怎么电源监控一样的啊。
做什么产品的啊?

网友I:
谁说线性光藕的精度不好!

HCNR201初始精度就已到了5%, 同批次的差别很小! 一个批次的只要做一次校准后,精度是很好的!

楼主:
17楼,2楼的可能是你同事哦

网友J:
哪里看出一样? 方法一样就是抄你们的???

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啊...

楼主:
同意20楼的观点!!!

方法一样的多的是哦!
(也不排除同事的可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