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发问了,AD的基准电压是2.4V,但是被测模拟量远大于它

楼主(2008-07-10):
又来发问了,AD的基准电压是2.4V,但是被测模拟量远大于它,改怎么解决。
不用告诉我具体的电路,说说都有哪些方法,解决思路。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方法的目的就是将输入电压降低到基准电压范围内

使用运放调理,具体不用给你说了吧

楼主:
谢谢2楼

因为被测部分需要隔离,用线性光偶,那么是在进光耦之前还是之后降压呢?

楼主:
除了放大器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