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电路设计求教!

楼主(2008-07-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让我的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 然后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影响,在经过较长时间后,可以自动唤醒。请问大家,有没有功耗极低,并且定时后输出一个信号,可以唤醒CPU

网友A:
可以使用带两个振荡器的单片机

1、可以使用带两个振荡器的单片机,一个高频的为CPU使用,一个低频的给外围(定时器)使用。待机的时候CPU振荡器停止,定时器使用低频振荡器继续工作,到时间后产生中断唤醒CPU。这样的MCU有Microchip的PIC、Atmel的AVR、Silabs的C8051F等等。
2、要么在外面加个低功耗的定时器,过一段时间后给CPU一个唤醒信号。

网友B:
外加个实时时钟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外加个实时时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除非你确实需要一个RTC,要不然会增加太多不必要的成本。
现在很多MCU都内置RC振荡器,都可以设为非常低的工作频率,这样在待机工作状态下的功耗也非常低(几个uA电流),CPU停止工作,但定时器还可以工作,可通过定时中断唤醒CPU。这样也不需要使用带两个外部振荡器的单片机,成本比较低。

网友C:
在部分低功耗的模式,内部定时器中断就可以

不知道你的应用,无法给出哪个具体方案。

网友D:
可以定时唤醒的

FREESCALE的可以,不过不能太长,这可以通过软件解决

网友E:
我有一个单片机 带RTC的,在掉电模式可以rtc唤醒

网友F:
同意4楼

Freescale的S08系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