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分感谢!!!!

楼主(2008-07-10):
sd, ov, se, ST, RS

以下程序是我从网上找的 ,为什么它说把8个数据写到24C02的01H为首址单元中去,而不发24C02的首地址01H呢,对24C02的读写要不要发它里面所存的单元地址呢,各位大虾帮帮忙啊,小弟我最近被网上各种这样的程序弄的很糊涂了,这先谢谢,能不能给点例程,推荐一点好的网站也行,万分感谢!!!!

这是将0600H地址中以下的8个数据写到24C02的01H为首址单元中去的汇编程序
ORG 0000H
SCL BIT P3.4
SDA BIT P3.5;

LJMP START
START:LCALL STAR
MOV A,#0AOH
LCALL SDATA
LCALL ACK
JC  START
MOV R2,#08H;数据有8个
MOV DPTR,#0600H;定义源数据的位置
LOOP:MOV A,#00H
MOVC A,@A+DPTR
LCALL SDATA
LCALL ACK
JC LOOP
INC DPTR
DJNZ R2,LOOP

LCALL STOP;调用停止子程序

STAR: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SDATA:MOV R0,#08H
LOOP0:RLC A
MOV SDA,C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DJNZ R0,LOOP0
RET
ACK: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MOV C,SDA
CLR SCL
RET
STOP:CLR SDA
NOP
NOP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NOP
NOP
RET
ORG 0600H
DB 0A0H,10H,01H,02H,03H,04H,05H,06H
END

网友A:
写是必须发首地址的

而读有针对当前地址的

网友B:
写是必须发首地址的,而

24c02 好像每页8字节,这是需要注意的

8字节数据为什么不从00单元开始?

网友C:
在去找个好的吧,这个程序毛病很多,结构也不清晰!!

楼主:
疑问 ???

读有针对当前地址的,是指AT24C02当前地址计数指针的值吗,地址计数指针的值会一直保持不变吗?能不能推荐一个有这个程序的好点网站呢

3楼的能不能讲清楚点,一页中有8个字节,会不会有它上次没写完一页,而下次再写时,要不要发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