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eilc的问题,有关code数组定位的

楼主(2008-07-10):
想把自己定义的多个数组连续的放在mcu rom空间中。
例如:
uchar code array1[] = {...};
uchar code array2[] = {...};
uchar code array3[] = {...};
uchar code array4[] = {...};
uchar code array5[] = {...};
uchar code array6[] = {...};
编译的时候,array2在rom空间中并不是接在array1的后面,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实现我的要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程序中有下列的一段
spi_send_data(0);
spi_send_data(0);
spi_send_data(0);
spi_send_data(0);
编译链接后只有一条spi_send_data(0);的语句了,另外的3条都被优化了,可以在每条语句间加_nop_();可是觉得这样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把几个数组拼成一个结构体估计可以作到要求.

网友B:
用结构体

还可以直接设置连接选项

网友C:
...

1.
    a)在源代码中使用ORDER指示符
    #pragma SAVE
    #pragma ORDER
        uchar code array1[] = {...};
        uchar code array2[] = {...};
        //...
    #pragam RESTORE

    b) 在链接命令使用 NOSORTSIZE 指示符

2.
     a) 将优化级别降低
     #pragma SAVE
     #pragma ot(0, speed)
     spi_send_data(0);
     spi_send_data(0);
     spi_send_data(0);
     #pragam RESTORE

     b)在你的spi_send_data()函数中使用volatile变量

网友D:
code 数组的话还可以直接定位到某个特定地址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2,3楼的那么早就起来答疑了,谢谢啊!
4楼的哥们描述的很详细,感谢!
5楼的锦上添花啊,多谢多谢!

网友E:
_at_ 加 sizeof()应该可以

网友F:
数组不等长的话当然是做链表啦

去看我以前发的拼音输入法,学学思路...

不过呢...C下面为什么非要想着绝对定位呢?
要绝对定位那就综合参考4、5、8楼的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