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压检测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网友A:
好多种方法都可以实现

简单点的就是直接整流&滤波在接个电阻和光耦.或者使用个小变压器,再蒸馏滤波加光耦

楼主:
这个电路能行么

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电路,见下图。我测试光耦输出端在有220V和没有220V时都是高电平,不知是怎么回事,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B:
输出再并个电容即可,时间常数取5倍周期

网友C:
上面电路输出是脉冲,检测脉冲就行

楼主:
那怎样才能变成直流高低电平输出呢

能否变成有220V输出高电平,没有220V输出低电平,4楼说的电容并在哪里,光耦输出端?电容多大?

楼主:
难道没有办法使光耦输出高低电平么

这种连接方式不能使光耦输出高低电平么,谁能给提供一个220V电压有无通过高低电平检测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D:
减小电阻,在二极管处并一个电解电容~~~~~使用示波器观察波

适当加大R27,不断测试即可达到最佳的效果;

楼主:
电容多大

电容多大,耐压值,电容正负极怎样接呢?

网友A:
主要是看你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如果是瞬时值,你的电路是可以

如果检测是否有电源,在输出上要稍微调整一下,得储存一部分能量,在失去周波3-4个后,使输出为0.

楼主:
怎样调整、存储能量?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220V电压的变换,所以希望大家能说得具体些,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加什么器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