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4键盘

楼主(2007-04-26):
    前几天买了个4*4塑料键盘,有地线的那种,不知道地线有什么用,仍然用扫描法,觉得很浪费,在此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使用地线以发挥最大用处

网友A:
地线做屏蔽用?

其它想不出能有啥用。

网友B:
RE

首先给行置零
后判断列
然后逐列置零判断
然后编码
用查表指令
寻找按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