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240彩屏

楼主(2007-04-27):
由于需要,想用320×240带触摸的彩屏 ,真彩伪彩均可
希望大家能够推荐一款 我们用的是c8051f020单片机 不知道能不能驱动起来
谢谢!

网友A:
320240还是彩屏

用ARM吧,51那有这么强的处理能力

网友B:
参考一下

51单片机可以直接管理单色屏.

对于彩屏,由于需要叫强的处理能力,用51是不妥的,可以采用二次开发
购买具有驱动板的彩屏,再用51管理.这里驱动板一般是ARM或FPGA处理的

网友C:
如果是256色的伪彩屏,一屏数据就是76.8K

这一屏数据够51搞好一整的了。

网友D:
伪彩的可以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谢谢大家的意见,由于搞ARM技术自己不是很成熟,所以想先基于目前的软硬件做一做彩屏试一下。
    如果大家有好的意见,请多提出来,以便自己参考和大家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