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总线复位问题

楼主(2007-04-27):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

你可以去我的blog找找,我用它做过MP3,并且也实现了U盘的功能。

楼主:
恩 谢谢你 我已经看过了

不过你是用循环查询来做的     而我要用到中断

还想请教楼上几个问题     端点0有32个字节的FIFO   而设备描述符只有18个字节。为什么设置地址完以后的获取设备描述符却要分三次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