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字节的乘除法汇编程序该怎么谢啊?

楼主(2007-04-27):
单片机实用中,乘除法的使用多?
多字节的乘除法汇编程序该怎么谢啊?谢谢!

网友A:
找找这里就有

网友B:
找51单片机的汇编库……

也可以用c51编一个,然后编译成.src文件,最后手工优化……^_^

网友C:
down

down一个51子程序库,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D:
以前有人发过贴的.自己搜一搜吧.

网友E:
re

www.zlgmcu.com

网友F:
模拟竖式

我编过32位的,实际上,多少位的都一样,就是循环次数和使用的ram单元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