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LED动态显示内容的读取问题

楼主(2007-04-27):
请问哪位大侠有做过把LED动态显示的内容读取出来,并通过串口发送,我尝试用51实现,但只要把LED的位选与I/O口相连,LED显示混乱,串口发送的数据也不准确,有什么好方案可实现。请大家给点建议,多多赐教!!!

网友A:
用缓冲器隔离开来

楼主:
是否有可通过软件直接解决问题

能否通过程序直接解决,我用的是51单片机……初始化I/O口为高电平,但却检测不到位选有效信号,设置为低电平是显示就出问题了

网友B:
不明白

动态显示的内容不是程序决定的吗,把解示的值发送出去不就成了吗?
还是我理解错了,学习....

网友C:
LZ的意思是把另外的动态显示的内容给读出来吧?

使用扫描线作为定位,由于段码的电位较低(共阴),所以要加放大.具体的东西还是要看电路的,看信号读取的地方

楼主:
是的,就是把实验仪器上显示的电流电压值读出来

我认为不是电位较低的问题,位选信号和LED的8位数据信号能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
我现在暂时用单片机弄了个LED显示代替真实的实验仪器,用另外的一块最小系统板来读取其显示的内容,但根本未能检测到位选的有效信号
检测电路很简单的,P0口与LED的8位数据线直接相连,P1.0~P1.3与LED的位选直接相连,通过位选信号读取相应位的数据

网友D:
你得先弄懂人家怎么显示的……静态还是动态

以前也弄过类似的东西,用单片机读取银行点钞机的显示值,送到别的地方。那个好解决,拆开一看,是采用十进制计数器的方式,所以直接截取它的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E:
是LED板的P0读不到还是P1读不到?

我建议你还是加锁存好写,就和扩展RAM一样,使用ALE触发锁存573或者373。

你要检测LED板的P0,P1是坚决不能在检测板上给检测口写0的,不过你可以试试以下的做法(如果LED共阳):
uchar data temp;
P0=0XFF;
temp = P0;
P0=0XFF;
....

P1=0XFF;
temp = P1;
P1=0XFF;

如果LED共阴,必须采用外部段推动电路,不然你加检测的端口后电流更加没有了。

楼主:
能通过P0正确读到LED8位数据,P1不行

LED为共阴,位选为高电平有效,采用8楼的做法测试如下:
P0口测试
uchar temp;
P2=0x00;
P0=0xff;
temp=P0;
P2=temp;          //P2口接发光二极管
此时,P2发光二极管能点亮
P1口测试
uchar temp;
P1=0x0f;
P2=0x00;
temp=P1;
P2=temp;
此时P2低四位发光二极管全部点亮,结果不正确,请各位赐教,有何解决方案,感激不尽啊

楼主:
位选波形不正确

今天看了一下位选信号的波形,LED8位数据线信号没问题
四个位选的波形都一样,有四分之三个周期的电平为3.2V,四分之一周期的电平为2V,还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我的位选是高电平有效,理论上不是四分之三的周期为低,四分之一的周期为高电平,并且四个位选的信号都不一样(即出现高电平的时间不同)吗???

网友C:
你的位扫描驱动是管子还是OC(OD)电路?如果是管子可能是参数

楼主:
用的是管子S9011

管子S9011,在I/O与b极之间串了个2K的电阻,I/O给低电平时电阻两端压降为0,但给高电平时也只有0.0几V,几乎为0
至今还不知什么问题,望大家赐教

网友F:
S9011不合适做做位选,可考虑9012/9013

网友C: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加上拉电阻,内部的弱上拉电阻约为20K

楼主:
有点不明白

如果P1加了上拉,而我的LED又是共阴的,那岂不是一直都有效导通了吗??
楼上大哥能否给个图或说得详细一点呢?谢谢啦

网友G:
不明白,顶一下

网友C:
p1=0管子不就截止了?

网友H:
有这个必要吗?!不解啊

楼主:
p1=1所有管子不都一直导通了吗?

LED是动态扫描的,任何时刻只有一个位是选通的,其余位都给0

网友I:
叫你把电路图帖出来又不听,晕死了...肯定是硬件的问题

电路图一定要跟实际的一样,否则别人无法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I:
你要保证该电平能被51的IO口识别

你这个是共阴驱动,公共极在A,B,C,D这4点。1/4周期为2V,这正好就是选中该位.所以这个低电平就是2V,你的电路要能识别出这个低电平(2V).而高电平,如果你不对电路做什么处理的话,就是3.2V了。你可以在ABCD上分别接10K的上拉电阻,这样高电平就会上去了。而那个低电平2V,如果你的系统识别不了,那就需要加强三极管的基极驱动电流了,直到ABCD4点的低电平足够低为止.

而P0口也是如此,P0口的低电平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要看它的高电平是否足够高,以让你的系统能够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