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单片机中不可以运行

楼主(2007-04-28):
在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程序在仿真机可以运行 而在单片机中不可以运行
原因何在?
程序里面有一个接受中断函数
去掉此函数  程序可以执行
单独执行此中断函数 亦可以执行
放在一起就是不可以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当然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

看你的描述不是程序不可以运行,是运行了,和你想要的不一样,并且你没有指示,建议查一下与中断函数有关的,估计问题出在这里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继续

完整的程序包括:接受中断和其他的主函数,其他函数等
完整的程序在仿真机中可以执行  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烧入单片机 没有执行

调试:
把整个程序中的中断去掉  可以完成预期的功能(不具备接受中断)

单独调试中断函数         也可以完成中断部分

问题 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就是不能在单片机中很好的执行

网友B:
运行不正常时,中断没有运行还是运行不正确?

如果没有运行,检查其它程序中与中断优先级、中断使能相关的操作,或者堆栈冲突;
如果运行不正确,检查与堆栈相关的问题,或是寄存器使用冲突的问题。

网友C:
哦,我也遇到过

最终结论是:编程器有问题,有一个操作在烧写前必须做,这个操作有没有选单,很隐藏,最后是找的厂家技术支持,那时候我用的mcu是p89lpc932,编程器是cp900

网友D:
估计晶振有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是因为晶振不好仿真的时候用的是内部晶振,写片子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