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做固话来电号码的解码(FSK)

楼主(2007-04-28):
本人想做一个用单片机解码来电号码,用到HT9030芯片。这个芯片的14脚是输出脚,输出一系列的0、1,然后输至89c51单片机。
这些0、1里应该是包括时间、主叫号码等信息吧。现在我只要主叫号码的信息。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比如主叫号码是12345678,14脚的输出是怎样的,哪些是代表主叫号码的,是8421码吗?

用89C51单片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主叫号码是12345678,P2脚输出一个高电平,如果不是这个号码,就是低电平。该怎么编程?

也就是所谓的电话号码检测。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的兄弟吗,给小弟讲讲吧。

网友A:
Silicon Labs公司有个这东西的完整方案

Silicon Labs公司有个这东西的完整方案,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silabs.com/tgwWebApp/public/web_content/products/Microcontrollers/en/DTMFDecoder.htm

需要帮助,可以给我来电。

网友B:
FSK的输出很标准

我没有用过9030,
使用过HT9032C,HT9032C的DOUTC脚输出是标准的1200bps的数据,直接采用单片机的异步串口就可以接收了,很简单的,所有同步码都全部被9032屏蔽,你收到的就是标准的单帧数据。不过注意:都是ASCII

网友C:
好像你得有两套判断方法

我以前查过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好像现在国家有两套方案,一种是简单的,包含的数据信息少(有来电号码、时间),另一种是高级的,包含的数据信息多(除了来电号码、时间还有主叫用户信息和其他辅助信息,记不清了),你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