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上画波形

楼主(2007-04-28):
有谁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么,

能告诉我如何下手么..; )

网友A:
明白LCD的点阵就可以

每个8位点阵在LCD中都有自己的位置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点阵是8位一个字节,你只要找到每个点在这个字节的位置基本就可以画了,然后就是把图形分化成一个一个的点阵字节就可以。

就像汉字点阵化是一样的。

网友B:
先编一个最基本的画点函数,然后用它再搞出画线

画矩形画圆画星星……一类的函数(当然了这样效率是很低而且没有什么意义的)。网上有不少相关的**和现成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在网上找遍了... 没找到太多这方面的资料.

每个论坛讨论也是一两句话没讲话,就over了.有点郁闷.

我现在已经画出一个可以跑的波形了,全部是有点构成~ 没有线段...

cyhwxm 我回去加你QQ,现在公司不能上~

网友C(2013-08-03):
引用 网友B:
画矩形画圆画星星……一类的函数(当然了这样效率是很低而且没有什么意义的)。网上有不少相关的**和现成 ...

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指点啊。

网友D:
用画线函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