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可能受到强电干扰经常死机,怎么办?

楼主(2007-04-28):
单片机距离三相电接触器距离大概6-7cm,单片机吸合接触器过程中经常引起单片机停止运行,怀疑是电弧的影响,单片机停止在那里,没有运行循环程序,不响应中断。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该怎么办?

网友A:
一般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主要是改善电源

还要加硬件看门狗。
给每个芯片都加104,包括看门狗芯片。
软件中最好少喂狗.
对重要的内存数据加校验。
等等等等。。。。。。。。

网友C:
你的cpu是什么型号

你的CPU是什么型号

楼主:
单片机是c80051f,电容都加了,有内置看门狗。

网友D:
隔离,屏蔽,

网友E:
十分同意6楼,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屏蔽

十分同意6楼,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屏蔽、隔离,电源滤波要好,软件也要加抗干扰!

网友F:
建议在接触器吸合前后增加延时

在接触器吸合前后不要有I/O操作。另外,接触器是有单片机控制的吗?最好让控制接触器的继电器远离单片机。

网友G:
电源和控制口隔离

网友H:
像这种场合应该用外部看门狗。

另外,隔离、屏蔽什么的是肯定要的。
在PCB布线的时候要注意防干扰问题。

网友I:
4700U电容

电源入**流电加电源滤波器,磁环。
整流后加大电容储电,电源底线用磁珠接地。
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单片机是停在那里?

电容,磁珠,隔离都做了!是电磁波辐射的干扰。

网友J:
硬件软件可能都要考虑

硬件软件可能都要考虑

网友K:
复位电路较易受干扰致死机!

网友L:
建议楼主把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M:
晶振包地,电源使用隔离DCDC,输出控制采用光偶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