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虾们请教一个I/V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小弟想做一个传感器电流转电压的装置,(原设备+24V经水压的传感器回到PID装置,来自动
控制水压.)我现在想在某一个水压值下,控制水泵的起与停,我就想到用单片机来实现,我以
前用了一片AT89S51与一片ADC0832,可以实现电压控制.但现在的是电流量,ADC0832读不了,
就只可用I/V转换来实现,但就是不知怎么转换,我看了网上的电路,就是在电流回路中接一
个250欧的电阻,经过0MA(4MA)-20MA的电流,得出一个0V(1V)-5V的电压,一头搭在ADC0832电
测端上,一头搭地,ADC0832测不了电压值.后来我又在中间,加了一个用LM358搭成的电压跟
随器,来起动ADC0832,但ADC0832还是测不出电压值来,电压跟随器不是可以放大在电流的吗
(电压不变),如果是因250欧上的功率不够,使ADC0832不可测出,那我加了电压跟随器,就应
该可以了吧,但结果还是不可以,测不出来.请问各位大虾们,I/V我这样的做法对吗?要怎样
做才可使ADC0832测出电压...跪求各位大虾们帮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射随应该加,

不过你的问题应该是程序问题,AD的单片机控制问题

楼主:
谢谢,程序没问题

谢谢,程序我是以前用来做电压控制的程序.就是有给测电压给ADC,就是可控制,程序没问题.就是不会把传感器的电流4M-20MA转成ADC可测的电压,电压可用万用表测得到,但ADC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