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关于位寻址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请问位寻址能否用下面的语句:
         位寻址语句
            .
            .
         MOV DPTR,#40H
         MOVX @DPTR,A

网友A:
好像不是吧

这个好像是外部间接寻址吧,位寻址能用DPTR吗??能用MOVX吗??
位寻址只是对位的操作吧

网友B:
搂主应该回去看书:这些不是位寻址指令

寻址方式是由指令指定的,一条指令只能指定一种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