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供电单片机

楼主(2007-04-29):
请问个位:谁知道供电电源高于5V 的单片机呀 如12V

网友A:
为何要用12V啊?

网友B:
没有这样的MCU

这与技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技术发展的方向是微型化、低功耗化,这要求电源电压越来越低。

网友C:
re

我以为是高压电供电单片机呢!吓我一跳!

网友D:
高压电供电单片机,冒烟了

网友E: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想

再复杂,功率再大的设备,控制用的计算机也不能与受控设备用同一个电压。
发电厂的设备,用的计算机也是5V工作,甚至更低。难道发电厂用的计算机就要6kV工作?

网友F:
想省一个7805?

网友G:
5V单片机的IO口与有高电压的控制电路连接倒遇到过

网友H:
有PIC16HV54,就可以直接用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