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行有时不行的掉电保护

楼主(2007-04-29):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掉电保护
  vcc
  ---
   --------|>|---------------------mcu vcc
   |                |
   |                |+
   |               ---
   |               ---
   |                |
   ---------------------------------mcu int
 gnd--------------------------------mcu gnd
使用的是4700uf电解电容,掉电后触发中断,电容供电给mcu立刻写eeprom保存数据(1byte),现在问题是这个掉电保护有时行有时不行(有时保存到数据有时不行),而且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把mcu的vcc断开后,mcu居然还能够工作!我已经确认mcu的vcc没有跟外面任何东西相连,但断开中断跟vcc相连后mcu就不能工作了,难道中断会供电给mcu吗?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掉电保护不稳定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给点意见吗?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使用的mcu是mega8

网友A:
int 接 VCC

Vcc 下降沿不好 且与你CPU工作的状态不同而不同当系统负载大时,Vcc下降快,所以有可能进入中断,而当负载小时,Vcc下降慢,定然不能进中断

网友B:
是的

    中断会供电给mcu, 因为, io 端口内部保护电路起的作用.
不过,通常不要这样用, 因为这个电路承受电流不大, 过大会烧毁 io 口.

网友C:
io端口有两个分别接VCC和GND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D:
RESET接入点问题.

电源一般都有稳压模块,将RESET脚接在为稳压的模块一侧,
应该回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