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怎么加一的啊

楼主(2007-04-29):
书上讲的是先抽一个1在抽一个0就加一,是不是就只有这一种情况列
如果输入信号抽了一个1 再抽了一个0 计数器就加一,如果这个时候又抽了一个1是不是不加啊,再又抽了一个0,是不是又加一啊

网友A:
楼主在说什么啊?
作为一个计数器的引脚一般的单片机可以通过功能寄存器设定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或者什么什么的进行计数操作。
你说的东东应该就是上升沿下降沿之类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