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硬件清0啊

楼主(2007-04-29):
什么叫硬件清0啊

网友A:
硬件清零就是不用软件清零

网友B:
猜测是上电的时候使用硬件电路对输出锁存器清零

网友C:
不全对,不一定上电的时候

有些寄存器的bit有自动清0的功能,比如有的中断标志bit读了后自动清0

网友D:
硬件清零就是不用清零指令,但是进行一定的操作就自动清

一般是中断标志位,程序一执行中断程序,硬件自动将中断标志位清零,比如51的定时器、外部中断,串口中断是软件清零,必须使用指令,时间有点长了,好像是这样